风扇控制器

楼主(2015-09-21):
 最多支持 16 个由脉冲宽度调制器控制的 4 线无刷直流风扇。
 独立的或分组的脉冲宽度调制器输出, 带转速计输入
 支持 25 kHz、 50 kHz 或用户定义的脉冲宽度调制器频率
 支持风扇速度最高为 25,000 RPM
 支持 4 极和 6 极电机
 支持所有风扇上的风扇停止/电机锁定检测
 支持由固件控制的或由硬件控制的风扇速度调节
 用于风扇故障报告的可自定义警报引脚

楼主:
风扇控制器器件能够使设计人员快速、 轻松地使用 PSoC 开发风扇控制器解决方案。 该器件是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 并且封装了所有必要的硬件模块, 包括脉冲宽度调制器、 转速计输入捕捉定时器、 控制寄存器、 状态寄存器和 DMA, 减少开发时间和开发工作。此器件可通过图形用户界面进行自定义, 使设计人员能够输入风扇机电参数, 例如占空比到 RPM的映射和物理风扇分组组织。 可通过同一用户界面配置包括脉冲宽度调制器频率和分辨率在内的性能参数以及开环或闭环控制方法。 一旦输入了系统参数, 此器件将在 PSoC 内提供最佳的实现, 从而节省资源, 以实现其他热管理和系统管理功能的整合。 提供了易于使用的 API, 使固件开发人员能够快速地启动和运行。

网友A:
有专门的风扇控制模块

网友B:
这个模块,我还没有注意,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C:
还有这个模块啊,不错啊,怎么用,介绍下

楼主:
风扇控制器器件应用于驱动和监控基于脉冲宽度调制器的 4 线直流散热风扇需要的任何热管理应用中。 如果应用需要超过 16 个风扇, 风扇控制器器件可以多次进行实例化(添加多个风扇控制器)。 同样, 如果应用中的风扇被分成各个组, 设计人员可以选择每组实例化一个风扇控制器器件或实例化一个可处理所有分组的器件。

楼主:
输入/输出连接
本节介绍模拟风扇控制器的各种输入和输出连接。 I/O 列表中的星号 (*) 表示该 I/O 是可隐藏 I/O,
其隐藏条件在该 I/O 的说明中。
clock – Input *(时钟 – 输入) *
风扇控制脉冲宽度调制器的用户定义时钟源的输入。 它仅在器件自定义程序中选择了 External
Clock(外部时钟) 选项时才显示。
tach1..16 – 输入*
每个风扇的转速计信号, 用于启用风扇控制器以测量风扇旋转速度。 此器件设计用于与 4 极直流
风扇一起使用, 它们在其转速计输出上每次旋转生成 2 个高-低脉冲序列, 以及与 6 极直流风扇一
起使用, 它们生成 3 个高-低脉冲序列。 tach2..16 个输入是可选项。
fan1..16 – 输出 *
脉冲宽度调制器输出, 包括用于控制风扇速度的变量占空比。 如果已启用风扇分组, 这些输出终
端将被 bank1..8 输出替换。 fan2..16 是可选项。
注意, 对于硬件UDB 模式, 风扇输出(和关联的转速计输入) 的最大数量仅限于12, 以最大程
度减少数字资源利用率。
bank1..8 – 输出*
脉冲宽度调制器输出, 包括用于控制风扇分组的速度的变量占空比。 这些输出仅在启用了分组时
才显示。
警报 – 输出*
当检测到了风扇故障(如果已启用) 时, 将设置高电平有效输出终端。

楼主:
eoc – 输出*
每次转速计模块测量了系统中的所有风扇后, 周期末输出将处于高脉冲。 它可用于通过将终端连接至状态寄存器器件或中断器件的方式, 使固件算法与风扇控制器硬件同步。

楼主:
Basic Tab Options(基本选项卡选项)
此选项卡用于配置此器件的基本工作参数。
基本配置对话框

网友D:
怎么不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