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我有个电机驱动,双路的,可以控制大功率的直流有刷减速电机,想用stm32的pwm进行控制,但不知道程序怎么写,求指教。

网友A:
先初始化STM32 PWM部分;
调速的话,调PWM占空比;

网友B:
这个还需要设计一定的

网友C:
STM32有PWM的,可以参考例程

网友D:
先把stm32的PWM跑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需要设计一定的

应该是定时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