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15-09-21):
大家好!小弟遇到一个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

下图的电路中红色标示的电压是多少?ADJ_POWER的值是12DC。

网友A:
V+ +2.5V

V+是运放同相端的点位。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依据?

你帮我找找

网友C:
我看到的是

单位不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的是

你就249,还不到两佰伍

网友D:
假设OP07的输入+接地0V。三极管T5、TL431、R21、R28构成恒流电路,T5的c极电流几乎为2.5V/R28。根据运放‘虚断’,这个电流也等于R26流过的电流。根据运放‘虚短’,R26左端电压为0,R26右端电压为:(2.5V/R28)*R26 = 2.5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假设OP07的输入+接地0V。三极管T5、TL431、R21、R28构成恒流电路,T5的c极电流几乎为2.5V/R28。根据运放 ...
假设OP07的输入+接地0V。

图中没有假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假设OP07的输入+接地0V。三极管T5、TL431、R21、R28构成恒流电路,T5的c极电流几乎为2.5V/R28。根据运放 ...

人家专抠250屁眼儿的,哪儿懂这个

网友B:
屁眼又痒了
8楼,不要假设,改作“以V+=0为例”或干脆令其为零。
叫他再往深处钻着抠

网友E:
0V或12V

网友F:
应该是3脚电压加2.5V

对

楼主:
大家要看清楚,恒流源下面是接-15V ,不是接地。再分析分析。

网友G:
3脚的偏置未标明!…这是不“安定”所在!故意引起纠纷么?…
  T7接受的OP7的“信号”的依据要人猜?…
   额!…挖坑党的构当!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家要看清楚,恒流源下面是接-15V ,不是接地。再分析分析。

接负15V也仍然是电流源。

网友I:
@zyj9490,@lfc315
两位的对,3脚电压+2.5v
因为R28=R26=20K,  两个电阻上的电压应该相等,都是2.5v,如果运放工作在放大状态,T7的E极点位等于运放同相端(3脚也就是V+点)的点位+R26的电压。

完全正确。
分析得有理。赞一个。

网友J:
假设运放处于线性,
那个点比运放3脚高2.5V。

楼主:
如果OP07是用来控制T7的比较器,那么V ?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I:
如果OP07是用来控制T7的比较器,那么V ?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不明白楼主的目的,这个“如果OP07”的“如果”指的什么,楼主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大家只能根据你给的的部分电路分析

网友K:
感觉楼主图纸不完整!

网友B:
22楼,“當然431是略微低于2.5v。”
不理解怎么就当然低于2.5V了,大约低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樓主還真搞不懂,請看18~19樓總共4個人的回答,Vo=Vcont+2.5v,也就是抬高2.5v,當然431是略微低于2.5v。 ...

反馈电阻取值过大,导致调整端吸取的电流不能省略,只要取值取小点,电流大点,2.5V还是能保证的,可能还超过2。5V。二个电阻取值2K,比较合理,能保证2.5V。

网友I:
低于2.5v的指可以根据TL431调整端的输入电流估算出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假设OP07的输入+接地0V。三极管T5、TL431、R21、R28构成恒流电路,T5的c极电流几乎为2.5V/R28。根据运放 ...

这个电路能好像看不到运放满足虚短的条件。

网友B:
人称249与250参照,构成现实的比较级,往往表达人物可谓痴疯走向极端的趋势。

手册所载典型2.49,实指大样本正态分布理论均值,因此并不做为应用精确值,甚至到你手上的100个可能都大于2.50呢。

因此,2.49并非想当然的必须值(先不考虑温度、电流),更不是应用设计需要强调的值。

认作2.50精度足矣,再精屁那5mV连画蛇添足都算不上,只使走上那巅疯的趋势更加清晰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路能好像看不到运放满足虚短的条件。

运放满足“虚短”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运放满足“虚短”需要什么条件?

满足深度负反馈。

网友D:
OP07_6(out) -> T7_B -> T7_C -> R26 -> OP07_2(IN-) 就是深度负反馈。满足你给的条件。用“虚短”没问题。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最好把完整的图贴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D:
OP07_6(out) -> T7_B -> T7_C -> R26 -> OP07_2(IN-) 就是深度负反馈。满足你给的条件。用“虚短”没问题 ...

鄙人小白,受教了。谢谢

网友E:
图不完整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忙,学术无贵贱,多讨论是好事,但不要伤和气。大家都是为了求知。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自个去看规格书,2点49几记不了那么多位数,2点5怎么变出来的看样子楼主有些迷糊,提醒他自个看看规格书 ...

这是规格书。
把典型值当真值使用,那可不行。随便拿到一支TL431,说不定就是2.55V。

网友B:
2.5V,不是四舍5入的,技术值不是街头小贩卖菜。
造诣不够,给个文件也看不懂,装大样背小数没用的。
2.5V是标称值也叫额定值,是规定!
给个图,自个儿去慢慢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所以我才要提醒楼主看看规格书,上面大家讲2.5v都是以TYP值并且四舍五入了,在实验后得到2.44~2.55v仍属 ...

“所以我才要提醒楼主看看规格书”
在27楼,你可不是提醒楼主看看规格书。
27楼是对Lgz2006的回复,只能认为你是要Lgz2006看规格书。

网友B:
借此地谢谢各位朋友的赏识,只要你们受益,知心意足!
————————————
哪位朋友知道本坛钱包怎么用,望告知
(没有电脑,偶然发现钱包有赏金)

网友B:
老chang指导,老六反问你,都是提醒模拟后生提高学识,是人类辈辈世世的传承必然,怎么能谈得上“大材小料”的?
既然自以为是来学习,那就始终保持那种谦恭姿态吧!

楼主:
谢谢各位有益的探讨,争论总是好的,能让我们明白得更多,共同进步才是双赢。分数有限,只分配给前面的几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