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做一个开关,求给点意见

楼主(2015-09-21):
我的电源是实时充电的,充电慢放电快。所以系统只能工作一小段停一段时间待充电再工作。
所以需要给电源设计个开关,让他大部分时间是关断状态,到达足够电压再打开。

网友A:
加个电压比较器,超过一定电压打开开关;
再加个:软启动电路,打开开关的时候,缓慢打开,要是突然打开一个很费电,还有可能烧电路;

游总,这方法可以参考。

网友B:
检测电压。

简单的就用稳压管或基准源配合三极管实现。

具体还得看你的电路

楼主:
我目前有两个想法。
1、时序控制,开关关闭20分钟,开1分钟,循环。但这个时序控制电路必须功耗低(零点几个毫安级别吧)
2、用比较器监测电源电压,大于某一值打开开关。(这个想法貌似问题很多)
系统电压5V或3V以内吧,本人新手,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有两个想法。
1、时序控制,开关关闭20分钟,开1分钟,循环。但这个时序控制电路必须功耗低(零点几 ...

想法挺不错的啊,加油

网友D:
采样之后放大 然后用电压比较器输出高或者低电平来驱动MOS管的导通和关断 记得要设置一个死区
因为当带载之后,电压值会被拉低

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E:
我目前有两个想法。
1、时序控制,开关关闭20分钟,开1分钟,循环……
               貌似强大!…冒青烟了…它还在开关关闭20分钟,开1分钟,循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有两个想法。
1、时序控制,开关关闭20分钟,开1分钟,循环……
               貌似强大!…冒青烟 ...

像这样就怕使用寿命不长久。:D

网友G:
用电压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来驱动MOS管的通断

网友H:
采用TL431这款典型电压检测IC来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电压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来驱动MOS管的通断

电压比较器的电源怎么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压比较器,超过一定电压打开开关;
再加个:软启动电路,打开开关的时候,缓慢打开,要是突然打开一 ...

谢谢,我还需要再想清楚点

网友I:
时序控制,开关关闭20分钟,开1分钟,循环。

这个行吗,楼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