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运放零点温度漂移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9-21):
当运放工作在放大倍数非常大的情况下,

零点随着温度漂移 非常明显。如何解决?

常温调零 采用 加电压 解决。 但是温度变化 导致的漂移怎么办?

尤其是宽带放大器,VOS 高达2mv, 温度系数若干uv每度。

求老师们建议几个简单好用的方法

网友A:
2个,一补偿2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一补偿2忽略

不能忽略,每度若干uv,变化几十度,放大上百倍,输出不能接受。

补偿的话,如何补偿? 一点思路都没有。 有没有简单的补偿方法,补偿一小部分也可以。

或者给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B: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恒温!

网友C:
用0漂移运放。

网友A:
当你采用低飘运放,配以平衡低飘偏置,使之偏差低于预期,这不是忽略么

要不,你采用2B方案也行——恒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恒温!

无法做到恒温。

或者说  先不考虑恒温的情况。

首选其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0漂移运放。

宽带放大器,有0漂移运放??

似乎宽带放大漂移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采用低飘运放,配以平衡低飘偏置,使之偏差低于预期,这不是忽略么

要不,你采用2B方案也行——恒温。 ...

你说的 配以平衡电阻?  这个只能解决 偏置电流的温漂问题。

最关键的是VOS ,常温VOS 似乎容易解决。

温度变化的时候,VOS也变化,经过放大之后,无法接受(或者忽略)

网友D:
没有解决办法
现在uv级温飘的运放不有很多吗啊
所谓的0温飘就是大概1uV以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法做到恒温。

或者说  先不考虑恒温的情况。

怎么没法恒温,花5千多块钱,买个中高档恒温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法恒温,花5千多块钱,买个中高档恒温槽。

也对
不过2b方案并未给出档次,也许不到250块就够用呢

网友F:
我来给楼主指条明路吧:复合运放,即高速运放负责放大信号,精密运放负责修正温漂

来自于Walt Jung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6.6节复合运放

这个来自于LTC2057数据手册的典型应用,你可以把LT1037换成你的高速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来给楼主指条明路吧:复合运放,即高速运放负责放大信号,精密运放负责修正温漂

来自于Walt Jung的《运 ...

楼主不是寻求高精实用方案
更可能是在广泛学习一般技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给楼主指条明路吧:复合运放,即高速运放负责放大信号,精密运放负责修正温漂

来自于Walt Jung的《运 ...

这个思路挺好,但是你出示的这两个例子,高速运放都是自身带有调零端的,然后利用精密运放,调节调零端。

尤其是第个例子,1K和47nf  这样的结构 ,没看懂是啥原理。

突然又想到一个想法,解决温漂问题 可以采用基线恢复的 方法吗?

我感觉你的2个例子,有点像恢复基线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解决办法
现在uv级温飘的运放不有很多吗啊
所谓的0温飘就是大概1uV以下的 ...

精密运放当然是0温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法恒温,花5千多块钱,买个中高档恒温槽。

不考虑恒温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寻求高精实用方案
更可能是在广泛学习一般技措

我是在寻求 实用简单方案。

网友G:
可以加恒温槽

网友H:
@xuplastic
的复合运放方法不妨试试

网友I:
既然是宽带放大器,那么一般是交流信号,不需要直流信息的情况下加高通电路,运放Vos有什么关系?

另外,Vos为uV级别的运放很多很多。

网友J:
设计一个合适的反馈电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K:
你这个是低频小信号,是吧,前级必须要用低温漂的OP,提高到0.1V左右,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近似于直流信号,进行相干放大,交流放大,相干检波,对实验室级的微小信号只能这样了。还有宽带信号还在意温漂吗?一般是交流放大吧。

网友K:
完美解决只能是相干放大,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是宽带放大器,那么一般是交流信号,不需要直流信息的情况下加高通电路,运放Vos有什么关系?

另外,V ...

需要直流信息。 频带比较宽。

网友K:
答于你的信号特性,选用频谱谱迁移后再来放大比较可靠,你的问题,低频的精密,高频的高速集在一起,解决方案必须特别的方法。常规的放大可能不行的,精密OP,AC差,高速的OP,DC差。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恒温!

刚看了你近期两个回帖,最近心情不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精密运放当然是0温漂。

没有0温飘,你找过来一个0温飘的拿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0温飘,你找过来一个0温飘的拿出来看看

前面有一个人回答,说非常小的温漂,简称或者近似为0 温漂。

所以我也跟着他  说简称了。

再次重申,大家不要再推荐我 说选择温漂小的运放了, 因为我要的是宽带放大器,温漂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0温飘,你找过来一个0温飘的拿出来看看

上百兆的运放,1uv温漂的   有吗?

好像没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我来给楼主指条明路吧:复合运放,即高速运放负责放大信号,精密运放负责修正温漂

来自于Walt Jung的《运 ...

这样就不能调理DC或者说某个低频以下的信号了,它是高通频响。

网友N:
功放人们常用的所谓。

谢谢大家!

中点司服电路就可以实现。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功放人们常用的所谓。

谢谢大家!

这个电路 可以实现 宽带下, 自动调零吗 ?
不懂原理

楼主:
这个图是同相放大,前面楼回帖的是反相放大。

OP27是负责调零的

网友O:
每个元器件都存在温漂,你如何保证每个器件在温度变化几十度是所产生的误差的抵消啊?所以楼主的问题不具备实际操作性的。

网友O:
这个应该是选择器件所要注意的问题。而不是后期补偿所能解决的。即使做补偿,也不一定能解决所有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O:
因为不是由一个器件所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应该是选择器件所要注意的问题。而不是后期补偿所能解决的。即使做补偿,也不一定能解决所有芯片的问题 ...

1、器件选择, 宽带放大器 有1uv/度 以下的温漂吗 ?  (信号小,频带宽,不考虑恒温)
2、想补偿,补偿至可以接受的漂移范围,不知道有哪种简单补偿方法,所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O:
因为不是由一个器件所引起的。

所以想问问  有没有自动补偿 或者调零的 方法。

不知道33楼说说的可行不?

34和35楼 的图,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 可以实现 宽带下, 自动调零吗 ?
不懂原理

可以手动调0。

谢谢大家!

但无法温度调0。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手动调0。

谢谢大家!

那个电路是TI手册上的,没有自动调零的作用吗?

这个电路意思是手动调零,是不是太复杂了?  手动调零的电路 常见的 有非常简单的  加偏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手动调0。

谢谢大家!

我刚才看了一下,中点司服电路,好像真可以实现 自动调零。
而且电路结构还挺简单。

老师不用 总写 “谢谢大家”啊,呵呵。
这么多回帖中,感觉 中点司服电路 好像有点对。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个电路是TI手册上的,没有自动调零的作用吗?

这个电路意思是手动调零,是不是太复杂了?  手动调零的 ...

是自动调0。

谢谢大家!

但手动设定。

然而中点司服电路是无需手动设定的自动调0。

无论温度变化还是其他因素变化都可自动调0。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附件跟随器是否可以灭掉输出失调电压与温漂?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附件跟随器是否可以灭掉输出失调电压与温漂?为什么?

如果b是温漂小的运放, 好像可以灭掉A运放的温漂。
不知道对不对

两个运放型号参数一样。

网友Q:
你这个问题光是采购运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
所谓的零失调运放多少都有差不多1uV的失调和漂移,我找到的最得最好的都有零点几微伏,而且这种运放大多是斩波运放.
这个问题我们解决过,但不知道是否适合你的场合,我们的解决方法是用算法纠正的,即每一周期对地做一次失调测量,并在测试结果里面减掉这个零点误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面有一个人回答,说非常小的温漂,简称或者近似为0 温漂。

所以我也跟着他  说简称了。

LTC6268、LTC6269,低压5V运放,典型值:0.2mV失调,4uV温漂,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苛刻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这样就不能调理DC或者说某个低频以下的信号了,它是高通频响。

那是的,要求全贷款,那难度很大,我估计楼主走入什么误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Q:
你这个问题光是采购运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
所谓的零失调运放多少都有差不多1uV的失调和漂移,我找到的最得最 ...

我也觉的,如果不是实时性要求超高的系统,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AutoZero就可以

我感觉楼主走入误区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Q:
你这个问题光是采购运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
所谓的零失调运放多少都有差不多1uV的失调和漂移,我找到的最得最 ...

时分复用。高精度测量里有这个方法,我赞同这个。

网友M:
引用 网友P:
附件跟随器是否可以灭掉输出失调电压与温漂?为什么?

我看到过好多次你贴的电路,你最好去从事一个可以接触物理电路的工作,不然你的电路都是不实际的,不信你就自己做出来试试。

网友R:
我记得ti有零漂运放?

网友S:
我们项目也有遇到这个问题,现在采用1N4148 做温度补偿的,你可以自己查一下。

网友H:
带宽很宽吗,频率下限多少HZ?
只关心频率下限

网友T:
不知道差分运放可以不?

网友H:
樓主可到T叔那裏,找本小日本鬼子出的一本書名大略是運放測試電路,里面低漂移伺服放大電路
伺服电路自动调0,无法做到直流,带宽无法宽到直流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说的"中点司服电路"
我刚才看了一下,中点司服电路,好像真可以实现 自动调零。而且电路结构还挺简单。
楼主可以仿真,看看BODE图。

伺服电路实际上是闭环负反馈积分电路,只不过积分的时常数比较长,把放大器的带宽也无法延伸直流。

AD8672,失调电压1uV,失调温漂5nV/C°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伺服电路自动调0,无法做到直流,带宽无法宽到直流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说的"中点司服电路"
楼主可以仿真,看 ...

你回答是什么意思?
1、AD8672 不是宽带放大器,1楼已经明确说了,宽带放大器 零漂的问题。 普通放大器零漂小的非常多。
2、中点司服电路 可以把宽带放大器的 零点自动调零。 但如果输入信号频率太低(比如直流信号),中点司服电路的调零思路 不适合。

网友H:
我只是举AD8572的失调小例子,你做的宽带放大器,还要根据带宽要求选运放
如果输入信号频率太低(比如直流信号),中点司服电路的调零思路 不适合。这点看看仿真的BODE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