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cubemx控制LED灯

楼主(2015-09-21):
        最近买个F429IDISCO,也学人家来点个灯,呵呵!
        先启动CUBEMX来创建个工程,如下图所示

        然后配置RCC及TIM来启动PWM配置,配置参数如下

        再来,配置时钟频率及APB1的分频系统,见图

        将TIM3的PWM频率设置为1KHZ,配置参数如下

        好了,现在可以保存项目并生成源代码文件了。
        点击生成源代码按钮

        至于生成MDK还是IAR类型的项目,依个人情况而定,这里用的是MDK项目类型。生成源代码之后,会提示打开项目。

        好了,程序主体已成功生成了,原来编程也可以如此容易!!
        CUBEMX只会给你生成程序框架,具体要做什么工作还得由你来定。
        我的目标是让TIM3的CH1通道生成PWM信号,所以下面添加源代码,框架里都有注释,告诉你在哪里添加自己的代码。

楼主:
下面是在main.c里面添加的两块代码。

添加的第一部分代码: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PWM_Start(&htim3, TIM_CHANNEL_1);

          /* USER CODE END 2 */

添加的第二部分代码: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HAL_SYSTICK_Callback(void)
{
  static volatile int16_t duty = 0;
  static volatile int8_t step;

  if(duty == 0)
   step = 1;

  if(duty == 499)
   step = -1;

  duty += step;

  TIM3->CCR1 = duty;

}
/* USER CODE END 4 */

楼主:
好了,下载到F429上,就会看到连接到PA6上的LED灯开始呼吸了!为什么是连接到PA6的LED灯呢,因为TIM3的CH1是连接到PA6

网友A:
这还玩 面包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