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 V9.3 掉固件了,寻求帮助

楼主(2015-09-21):
全图

全图

买他的时候,老板说不掉固件,结果没有几回还是掉了,太坑人了,那位大大有有这方面的资料程序,急等,

网友A:
买谁的板子找谁,这个应该可以维修的;
我的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直接找对方维修(感觉对方给换了一个)

网友B:
找卖家吧

网友C:
要卖家给你提供固件程序才行啊;
哪里买的呀?

网友D:
那个st-link v2.1是cmsis-dap吗

网友E:
怀疑想要FW ROM.... 真要修找老板。。。通常情况 BOOT区是有保护的。

网友F:
我买的也是,找卖家解决了。

网友G:
试一下新版KEIL 5.16A    我的V8 用这个不掉固件了,之前的版本都掉。

网友H:
我这有一个,你可以试试

网友I:
这个板子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J:
卖家肯定有

网友K:
你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多少钱买的?

59元买的,唉,下载那个淘宝店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这有一个,你可以试试

这个我看过,好像不行,原理图不一样

楼主:
你的这个有没有对应的原理图呀,我对照一下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59元买的,唉,下载那个淘宝店都没了

59那真是坑爹啊,我90多卖的,没有出现你这种现象。

网友L:
我的刚刚也不行了  用着突然就识别不了了  设备管理器里多出个未知硬件jlink,但是装不上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刚刚也不行了  用着突然就识别不了了  设备管理器里多出个未知硬件jlink,但是装不上驱动 ...

你也可以刷一下固件

网友M:
有没有稳定点的V9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稳定点的V9

稳定的只能买正版的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稳定的只能买正版的了

。。。。。正版的搞不起啊,山寨的有没有稍稍稳定点的

网友N:
让老板把烧录文件发给你,你重新写进去。

网友O:
让卖家换货

网友P(2016-02-19):
烧写后灯一直闪烁,怎么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我这有一个,你可以试试

烧写后灯一直闪烁,怎么弄?这个程序烧写的起始地址是多少呢?

网友Q:
STM32F205的不是不掉固件吗?掉的话,做成产品的STM32F20x,为何没有出现这类问题?看来做仿真机时的IAP,操作还是有问题。

网友R:
楼主,V9重刷固件的方法是怎样的,可否指导下?以前用的V8版本,对于这个V9的不熟啊。@a318399949a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V9重刷固件的方法是怎样的,可否指导下?以前用的V8版本,对于这个V9的不熟啊。@a318399949a ...

你可以参照我说的方法从驱动中提取出固件 ,直接用jlink烧写到你的V9里,起始地址从8000000开始少些就可以,只是这样就没有引导程序了,不能实现程序更新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参照我说的方法从驱动中提取出固件 ,直接用jlink烧写到你的V9里,起始地址从8000000开始少些就可 ...

谢谢楼主的回复,有一点疑问啊:直接用另一个JLINK接到V9的20针接口上烧固件?还是把V9上的stm32吹下来搭个烧录架把固件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楼主的回复,有一点疑问啊:直接用另一个JLINK接到V9的20针接口上烧固件?还是把V9上的stm32吹下来搭 ...

直接用SWD接口就可以的

网友S(2016-07-18):
引用 网友H:
我这有一个,你可以试试

请问一下,V9的,自带串口吗

网友S:
请问你一下,v9这个板本自带串口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请问你一下,v9这个板本自带串口吗?

带有串口,不过不是硬件串口,而是IO模拟的串口。

你发的那个是没有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