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视频 摄像头

楼主(2015-09-21):
我现在用4路OV2640摄像头采集图像,通过网口把采集的图像传输到一块ARM处理器上,我想在处理器上把4路图像合为1路,然后通过rtsp流传到电脑上面播放。播放的时候可以同时播放4个摄像头的视频。。就像把一个屏幕分为4块,每块播放一个摄像头。我该怎么把4路合成1路啊???

网友A:
太高深,玩不来。

网友B:
这个不是很清楚,可以找个类似的参考。

网友C:
可以使用MDIN380芯片做设计,或者使用FPGA芯片做设计

网友D:
帮顶 ,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E:
很好奇楼主的四路采集OV2460是怎么实现?用的STM32吗?

网友F: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不

网友G:
你如果会图像的缩放不就行了,你把图像缩放到0.25屏幕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不

我的扣扣31262284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楼主的四路采集OV2460是怎么实现?用的STM32吗?

是呀。。多多指教啊。。

网友H:
这个是不是只能F4能干的了这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不是只能F4能干的了这事啊

我是用f4控制采集和传输的,但是合视频的话,是在A8内核上面做的。。多多指教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用f4控制采集和传输的,但是合视频的话,是在A8内核上面做的。。多多指教啊。。 ...

可是F4只有1个DCMI接口啊,你怎么接四路OV26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是F4只有1个DCMI接口啊,你怎么接四路OV2640?

我是一共用4片F4控制4个OV2640。。然后把这4路图像传到一块A8内核的处理器上合成1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共用4片F4控制4个OV2640。。然后把这4路图像传到一块A8内核的处理器上合成1路。。 ...

这么土豪,那你4片F4还需要4路网口传到A8上?

网友:
太高端了吧

网友I:
封包和解包啊。应该有现成的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土豪,那你4片F4还需要4路网口传到A8上?

应该是在A8上面开4个线程,经过无线WIFI模块发送到A8的网口上。同一个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封包和解包啊。应该有现成的方案的。

您见过这样的方案吗??能不能说说在哪看到的呀??

网友J:
合成一路是四画面么,有点像NVR,海思、TI的方案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在A8上面开4个线程,经过无线WIFI模块发送到A8的网口上。同一个网口。。 ...

你要求实时性高吗?如果不高的话,你通过休眠摄像头,用一个F4的DCMI的轮流读取图像再传输出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求实时性高吗?如果不高的话,你通过休眠摄像头,用一个F4的DCMI的轮流读取图像再传输出去就行了。 ...

我需要拍摄4个方向的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合成一路是四画面么,有点像NVR,海思、TI的方案吧。

对呀,一幅4个画面,不过我这个是数字CMOS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