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UDB时钟使能模块数据手册

楼主(2015-09-21):
分别是中文、英文,日文

楼主:
CyUDBClockEnable_V_1.0中文

楼主:
CyUDBClockEnable_V_1.0英语

楼主:
CyTerminalReserve_V_1.50日语

网友A:
不错,这个资料比较全,三个版本的

网友A:
特性
 时钟使能支持
 需要时在时钟上添加同步
概述
UDBClkEn 组件支持对时钟行为的精确控制。
何时使用 UDBClkEn
UDBClkEn 组件可用于以下操作:
 应用电平触发使能到任何时钟信号。
 强制时钟信号与 BUS_CLK 同步。 如果输入时钟已处于同步状态, 无需变化。 如果输入时钟
处于异步状态, 插入逻辑与 BUS_CLK 同步。
 表明允许时钟信号是异步的。 通常必须用同步时钟对多个 UDB 单元(控制寄存器、 状态寄存
器和数据通路) 进行计时(clocked)。 如果时钟来自于异步模式的 UDBClkEn 组件, PSoC
Creator 仅允许对这些单元用异步时钟进行计时。 当 CPU 工作在 BUS_CLK 时钟域, 在分析相
关通信的潜在时钟交叉问题之后, 才可使用此功能。

网友A:
中文的资料有点偏少啊

网友B:
好像不是太详细啊

网友C:
下载看下,鬼子语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