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之PVD电压检测硬件连接

楼主(2015-09-21):
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大家,我在做STM32之PVD电压检测时,硬件是如何接的?是不是将VDD3.3V直接接到外部中断口上?

网友A:
没明白你写的,如何将vdd3.3直接接到外部中断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写的,如何将vdd3.3直接接到外部中断上啊?

呵呵,我是想问,如果做STM32的PVD检测,硬件电路如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写的,如何将vdd3.3直接接到外部中断上啊?

在电源控制/状态寄存器(PWR_CSR)中的PVDO标志用来表明VDD是高于还是低于PVD设定的电压阀值。该事件连接到外部中断的第16线,如果该中断在外部中断寄存器中被使能的,该事件就会产生中断。当VDD下降到PVD阀值以下和(或)当VDD上升到PVD阀值之上时,根据外部中断第16线的上升/下降边沿触发设置,就会产生PVD中断。

楼主:
问题解决,和外部中断配置一样,只需要软件配置一下,不需要硬件搭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和外部中断配置一样,只需要软件配置一下,不需要硬件搭线。

原来是因为这样啊

网友C:
外部中断配置一样,只需要软件配置一下,不需要硬件搭线

内部有寄存器配置是吧

网友D:
没用过这个破功能啊,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E:
就是软件的设置问题,里面已经实现了电路。

网友F:
楼主说的软件配置,是配置什么啊

网友G:
软件怎么配置,楼主不厚道啊,不分享分享。

网友H:
和外部中断配置一样,只需要软件配置一下,不需要硬件搭线

能不能详细说下

网友I(2017-04-27):
该事件连接到外部中断的第16线 如果检测到电压低于设定的电压就会触发中断。你可以去中断资料里看看。。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