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图中RLC并联电路的初始电流值为什么是负的?

楼主(2015-09-21):
(无正文)

网友A:
都与假定有关
也就是隐含假定了U/R向下为正
唯i(to)规定为负,其它2、4两项均不确定,故以各项相加,+号并不代表正负方向

网友B:
原文中已经说过:“注意到,方程中的减号和前面假定的 i 的方向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文中已经说过:“注意到,方程中的减号和前面假定的 i 的方向有关”。

这个方向看过了,那么第二项也应该为负才对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方向看过了,那么第二项也应该为负才对啊。

知道问题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