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放大电路中场效应管的作用?

楼主(2015-09-21):
请问此放大电路中场效应管的作用?

网友A:
应用PMOS,这是错的。正负极对调,或把图中的NMOS的DS极对调。

网友B:
这个图不是放大电路吧 ,应该是一个电子开关电路,场效应管起开关作用,经计算Vout=23V.

网友C:
感觉这是一款采用运放来控制MOS管导通关断的开关电路

楼主:
一直搞不明白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是一款采用运放来控制MOS管导通关断的开关电路

S极都挂到电源上了,MOS管能开启吗?这是NMOS,非PMOS。即然是开关电路了,就不能用闭环的虚短同相放大电路来算输出。

网友D:
只有输出,输入是+2.5v吗?是不是想获得23v的直流输出?
MMBF4391是NMOSFET,你的图D,S没有画反吗?
下面的图纯属猜想,仅供参考

网友D:
对照MMBF4391的封装,看你的电路原理图的D,S是否画反了

网友E:
https://bbs.21ic.com/icview-599463-1-1.html
参考下此贴。
PS:你的NMOS的漏极和源极画错啦。

网友F:
Vout=(1+8.2)*2.5

网友G:
MMBF4391是JFET,别用MOSFET的图来误导大家。

楼主:
根据大家意见   更新电路图如下

楼主:
大家看看,这回没错了吧?????

网友H:
这个图用场效应管,主要作用是输出端可以带动大负载,能拉出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大家意见   更新电路图如下

如果,JFET的DS可轮换,没问题,如果不能轮换是有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应用PMOS,这是错的。正负极对调,或把图中的NMOS的DS极对调。

用Nmos是对的,D,S对调

楼主:
请推荐个NMOS管型号   电流1A左右
如果+26V不变    调节反馈电阻使输出电压变为+15V,输出电流500mA    那样的话MOS管会不会发烫?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推荐个NMOS管型号   电流1A左右
如果+26V不变    调节反馈电阻使输出电压变为+15V,输出电流500mA    ...

那得看你装多大的散热片了

楼主:
我想用sot23的NMOS管  不装散热片
会不会烧毁? 有带过热保护过流保护的NM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