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关于stm32f3 PWM

楼主:
我想用Tim2的Ch1,Ch2的4个通道实现如下波形,不知是否可行,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15-09-21):
频率是一样呢?
频率一样的,占空比不一样的话,可以;
设置好2个PWM输出,先打开上面这路,下面这路延时打开(或者触发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是一样呢?
频率一样的,占空比不一样的话,可以;
设置好2个PWM输出,先打开上面这路,下面这路延时打 ...

频率是一样的,都是20kHz的,占空比不一样,就是第一路要求提前开通1us,这个用触发方式怎么设置呢?可否指点下?谢谢。

网友B:
这个波形是有问题的, 不管是对齐波形还是对称波形, 都不能生成这样的时序.
你可能需要好好地玩一点技巧了, 比如使用触发翻转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C:
1 us. 估计能通过死去时间弄

网友D:
楼上都说搂着这个有问题,我也觉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us. 估计能通过死去时间弄

主要这两个波不是互补对称的,用死区不能做啊,还有死区是在一个关闭后插死区在开通另一个,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

网友E:
楼主,你的图片我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F:
照片失效,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图片我怎么看不到呢?

我重新上传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这两个波不是互补对称的,用死区不能做啊,还有死区是在一个关闭后插死区在开通另一个,可是现在不是 ...

同一个定时器 开两个通道 不同占空比  每个通道开互补但是只输出一路

网友C:
虽然开了两个互补通道 看起来是四个引脚 但是每个引脚可以单独是能输出的 实际只用两个引脚 一个通道的p和另一个通道的n

网友C:
很明显周期相同 相位相差不大   妥妥的死去

网友C:
精度要求不严还可以用软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