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帮助,为什么输出一行业不正确呢!

楼主:
#include <reg52.h>
sbit SERB=P0^0;
sbit SRCLKB=P0^1;
sbit RCLKB=P0^2;
sbit SRCLKC=P0^3;
sbit RCLKC=P0^4;
sbit SERC=P0^5;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FF,0xFF,0xC3,0x99,0xE7,0x00,0xE7,0x00,0xE7,0x00,
                                                  0xE7,0x81,0xC3,0xC3,0xFF,0xE7,0xFF,0xFF,0x99,0xFF,
                                                  0x99,0xFF,0xC3,0xFF,0xE7,0xFF,0xE7,0xFF,0xE7,0xFF,
                                                  0xFF,0xFF};
unsigned int Hang[]={0x0001,0x0002,0x0004,0x0008,0x0010,0x0020,0x0040,0x0080,
                                         0x0100,0x0200,0x0400,0x0800,0x1000,0x2000,0x4000,0x8000};

void SendHang(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RCLKB=0;
                SERB=(A&0X80);
                A<<=1;
                SRCLKB=1;
        }
}

void SendH(unsigned int B)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

        C=(B>>8);
        SendHang(C);
        SendHang(B);
}
void SendLie(unsigned char K)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RCLKC=0;
                SERC=K&0X80;
                K<<=1;
                SRCLKC=1;
        }
}
void SendLed(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i;
        SendLie(M);
        SendLie(N);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i;
        while(1)
        {
                for(i=0;i<7;i++)
                {

                        SendH(Hang[1]);
                        SendLed(0x99,0xc3);
                        RCLKC=1;
                        RCLKB=1;
                RCLKC=0;
                RCLKB=0;
                        SendLed(0xff,0xff);

                }
        }
}

网友A(2015-09-21):
求帮助,楼主在____东西上输出一行业(什么行业)不正确呢?

网友B:
什么驱动芯片,什么电路,怎么不正确法? 楼主的信息量太少

网友C:
楼主明显打错字了,怎么会把行业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帮助,楼主在____东西上输出一行业(什么行业)不正确呢?

我这里有个16*16的点阵,然后我把 74HC595的引脚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P0^0,P0^1,....等引脚,然后发现点阵的LED灯亮,比如说我让第一行的第8个灯亮,那么第九个灯也跟着亮!!!

楼主:
LED灯点亮是 QCON输出高电平,D输出低电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LED灯点亮是 QCON输出高电平,D输出低电平

如果要输出第一行亮,其它不亮,4片595需输出什么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输出第一行亮,其它不亮,4片595需输出什么数据?

  行控制 :0x0001   行数据:0X00,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