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采样以后存储转换的困惑,纠结ing。。。

楼主(2015-09-21):
芯片用的是F103VE,MDK环境编写。基本用的都是库函数,ADC双模式采样以后,直接TFT显示已可行,现在想把采样的数据存起来,然后写入SD卡。先说说我现在的方法如下:

float ADC1_ConvertedValueLocal;   这个是AD采样值已经转换成电压值了,每次都由DMA传过来。

float ADC1_savedate1[512];我开一个512的浮点型数组,每次TFT显示的时候顺便存进数组里,当n(计数值到了512),开始调用FATFS文件系统的写函数。
   int Writetxt_to_sd (void)
{
    f_mount(0, &myfs[0]);
    myres = f_open( &myfsrc , "0:/date1.txt", FA_CREATE_NEW | FA_WRITE);
    if ( myres == FR_OK )
    {
        myres = f_write(&myfsrc, ADC1_savedate1,sizeof(ADC1_savedate1), &mybr);
        f_close(&myfsrc);
        return 0;
    }
    else if ( myres == FR_EXIST )
    {
        return FR_EXIST;
    }
    else
    {
        return -1;
    }
}

问题就在这个 f_write函数例程中,都是char或者BYTE(unsigned char)类型,我现在换成浮点数组SD最终读出的乱码,然后长度也不对。
有熟悉FATFS文件系统的大大指点下么 ,怎么写浮点类型数据到SD卡 ,能保存成TXT或者CSV格式就行。
因为要转成TXT文件,我估摸还是要转下格式,那怎么把比较好的方法把浮点数据存到字符数组里。谢谢 急

楼主:
这是我app_display 后面加的计数这段,现在数据是存下来了 ,问题还是在怎么正确的写到SD卡里面。
if(turn_time<512)
                {
                savedate(turn_time);
                turn_time++;
                }
                else
                        { savedate_sd();
                                turn_time=0;
    }

网友A:
用Sprintf函数将浮点型转换成字符型,但我还是建议你自己写一个,这个库函数不安全,在某些编译器中会抽风,很误事的!建议先测试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rintf函数将浮点型转换成字符型,但我还是建议你自己写一个,这个库函数不安全,在某些编译器中会抽风 ...

sprintf 关键不能一次转,还是要一个一个来,我下午写了个这,测试通过,其实就省了个ACSII转换。
void savedate(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n;
        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int count;
        n=i;
        adc_convert();

        len=sprintf(str,"%5.4f",ADC1_ConvertedValueLocal);

  for(count=0;count<len;count++)
        {
                if(n!=0) ADC1_savedate1[n*len-1]=',';
    ADC1_savedate1[n*len+count]=str[count];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rintf 关键不能一次转,还是要一个一个来,我下午写了个这,测试通过,其实就省了个ACSII转换。
void s ...

string.h 里有很多字符操作函数,用它写起来会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