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K22F评估板SDA连接电脑后,我用keil进行试验,模板是KSDK_1.1.0,可是编译不通过

楼主(2015-09-21):
显示报错,这是啥问题啊!   飞思卡尔到底用什么软件开发,用什么下载?我买的是FRDM-K22F这款评估板,为何软件都不能用,有没有这个板子的教程啊
linking...
debug\hello_world.out: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lib/ksdk_platform_lib/mdk/K22F51212/debug/libksdk_platform.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
"debug\hello_world.out"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9

网友A:
楼主看你贴出来的报错就知道了,你没有看KSDK里面的上手文档,没有编译库文件啊。
另外,你的KSDK版本太低了,你去官网:www.freescale.com/ksdk
下载KSDK1.2.0
然后安装C:\Freescale\KSDK_1.2.0\doc路径中,Kinetis SDK v.1.2.0 Demo Applications User's Guide.pdf 严格执行。
先编译库,文档中都讲了。

网友B:
用codewarrior就可以开发,opensda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你贴出来的报错就知道了,你没有看KSDK里面的上手文档,没有编译库文件啊。
另外,你的KSDK版本太低 ...

已经弄好了,我貌似编译了一个什么东西,反正挺大的,有可能就是库,现在可以下载和单步调试了!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你贴出来的报错就知道了,你没有看KSDK里面的上手文档,没有编译库文件啊。
另外,你的KSDK版本太低 ...

哦,对了,大神!这块FRDM-K22F评估板有没有详细中文例程的讲解分析文档啊?拿到手不知如何开始,看不懂!着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odewarrior就可以开发,opensda调试

CW貌似有些繁琐,因为之前单片机都是KEIL所以顺手了。我后来应该是把整个库编译了下,通过了。谢了!

网友C:
用opensda就可以吧,这是官方带的

网友D:
楼主,现在能用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对了,大神!这块FRDM-K22F评估板有没有详细中文例程的讲解分析文档啊?拿到手不知如何开始,看不懂 ...

KSDK没有中文的,只有英文的呢。
你慢慢看,其实不难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对了,大神!这块FRDM-K22F评估板有没有详细中文例程的讲解分析文档啊?拿到手不知如何开始,看不懂 ...

关于FRDM-K22的相关资料,你可以到官网这个链接下载: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b=Documentation_Tab

网友A:
引用 楼主:
CW貌似有些繁琐,因为之前单片机都是KEIL所以顺手了。我后来应该是把整个库编译了下,通过了。谢了! ...

对应的库一定要先编译,没有编译过,就会有问题的。
这些在KSDK的文档里面都讲了。

网友E:
飞思卡尔就是中文资料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FRDM-K22的相关资料,你可以到官网这个链接下载: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products/arm-p ...

谢谢,这些都下载过了!就是找不到详细讲解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能用了吗

可以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思卡尔就是中文资料太少!

是的,我也想找点中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些都下载过了!就是找不到详细讲解的文档。

文档讲解的已经非常详细,如果要KSDK的文档模板沙发楼推荐的路径文档也很详细,你照着做就可以了。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具体问题直接发帖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opensda就可以吧,这是官方带的

是的,好用了!

网友A: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