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C 电阻

楼主(2015-09-21):
?请教,这两个100欧电阻是什么用的?不接可以吗

网友A:
防止电流倒灌吧

网友B:
当然可以不接;
保护用的;

网友C:
这个必须要的,不然很容易烧坏电路。

网友D:
保护单片机啊。。

网友E:
保护电阻,防止电流过大

网友F:
防止倒灌电流过大,限流呢

网友G:
保护用的,比如3.3V器件和5V器件相连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