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RMLinux重烧系统后无法启动

楼主:
    小弟ARMLinux入门学习,请大家赐教!
    手上一正常的ARM9核心板,CPU:AT91SAM9260,运行Linux2.6内核。想试验下烧写系统,结果按操作说明做了一遍,发现上位机终端只出现RomBOOT>(见下图)再往下走不下去了。试了另一块同样的核心板,按照操作说明烧写,能正常工作。不知道异常的板子硬件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A(2015-09-22):
另一块能用,这块不能用,那就说明这个板子有问题......
RomBOOT出现的话,说明核心版cpu还是正常的,你可以看看是不是flash那里没有焊接好或者短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块能用,这块不能用,那就说明这个板子有问题......
RomBOOT出现的话,说明核心版cpu还是正常的,你可 ...

谢谢你!
如果Flash有问题,我烧写内核时应该无法烧写吧,我烧boot、u-boot、内核和文件系统都显示烧成功了啊。不知道跟两个晶振有关系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块能用,这块不能用,那就说明这个板子有问题......
RomBOOT出现的话,说明核心版cpu还是正常的,你可 ...

原来是我实验的两块核心板不是一个批次,NAND Flash芯片更换了,boot只支持老的板子,又向厂家要了boot文件才烧写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