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APD)的建模问题

楼主(2015-09-21):
大牛们,
    光电二极管APD有等效内阻,不知道这个大概如何估算,比如AD230-8这种,不知道若等效成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或者说电流源并联一个电阻,阻值大概是多少呢?
还是说不同的情况有不通的阻值?
   需要对这个APD建模仿真,不知道参数如何设置,纠结!
感谢啊!

网友A:
“绿皮书”之“看图识字”....

https://bbs.21ic.com/icview-1085426-1-1.html

网友A:
看平坦度,内阻绝对大。
感谢!需要笑话一下结合实际。

网友B:
有些仿真软件里有模型,可以找找。

安装CANDENCE失败,真是郁闷,不知道里面的PSPICE有么

网友C:
1G,看温湿度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G,看温湿度环境。

感谢!
  看了下,有个参数为暗电流,不知道这个参数是怎么测试出来的?在光电二极管两端加某个电压值然后测试漏电流么,那这个电压值是多少呢,说明书中没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看了下,有个参数为暗电流,不知道这个参数是怎么测试出来的?在光电二极管两端加某个电压值然 ...

应是部分的扩散电流,大部分是漂移电流,(电导模式),光伏模式下,因是物理状态下部分N,P的躁动。测电流当然原厂用精密仪器测量,高阻积分法。小电容积电荷。光敏管,测量光度用的管子绝对会给出的,还有光电池也可以看下。bs520的说明书在反偏1V时测的DARK CUR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