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MSP430F247的TTL通信改为485通信,程序上怎么修改?

楼主(2015-09-21):
小女子初来乍到,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程序基本不用改,你加个TTL转485芯片就好了。

网友B:
这里有个问题, TTL 可能是全双工, 但 485 只能半双工.
如果是全双工通信, 那考虑使用 422 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问题, TTL 可能是全双工, 但 485 只能半双工.
如果是全双工通信, 那考虑使用 422 吧 ...

airwill说的对,忽略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