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lash

楼主(2015-09-21):
请问K系列MCU中,有的FLASH写作FTFE,有的写作FTFL。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这都是简称吧,能把全称写出来吗

网友B:
功能其实都是对flash操作的模块。
只不过FTFL通常是120M以下的产品, FTFE通常是100M以上的产品。
但是具体还要看你使用的芯片的文档是使用什么模块名。

网友C:
原来是速度的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其实都是对flash操作的模块。
只不过FTFL通常是120M以下的产品, FTFE通常是100M以上的产品。
但是具体 ...

我用的芯片是k22f51212是120M的芯片。它是FTFE。但是我学习的是k60,它是FTFL。所以我问是否相同。也就是说这俩个芯片操作FLASH,只是频率不同,其它都可以通用呗?

网友D:
FTFE的读写速度要比FTFL的要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k22f51212是120M的芯片。它是FTFE。但是我学习的是k60,它是FTFL。所以我问是否相同。也就是 ...

你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K22有很多类型的,并且对应不同的手册。
你可以把你芯片手册的FTFE章节和K60的对比下,有可能会有些命令方面的区别。
比如EEPROM的分区命令,大小划分等。对比下RM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TFE的读写速度要比FTFL的要快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K22有很多类型的,并且对应不同的手册。
你可以把你芯片手册的FTFE章节和K60的 ...

ok,去对比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去对比一下,谢谢!

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