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I2C死机问题,十万火急,先行谢过了

楼主(2015-09-21):
我使用的是V3.3的库,在103ZET6上是没问题的,移到VBT6上就死机了。直接在启动代码里不动了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单步都不行,但是再复位一次就可以了,但下次还是不行。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哪个值标记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哪个值标记有问题啊

注掉I2C就好了,但我要用I2C

网友B:
看看代码量和RAM的问题,感觉是超了

网友A:
我也觉得这个好像和内存RAM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代码量和RAM的问题,感觉是超了

没有超,用的都不到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