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基于android4.4.2IMX6Q 双八路lvds调试问题

楼主(2015-09-21):
大家好,我最近在明远智睿的开发板上调试lcd屏幕,使用的是android4.4.2版本,当我把屏参数配置好以及uboot参数配置好后,启动屏幕,屏幕无**常显示,一片白。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我的uboot参数: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1080P60,bpp=32  ldb=spl1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3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系统起来后显示效果

系统起来后显示效果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种问题,你应该问他们的技术支持,他们更熟悉这个板子......

楼主:
技术支持正在解决问题中。。。然后我看看论坛里有没有遇到过和我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技术支持正在解决问题中。。。然后我看看论坛里有没有遇到过和我差不多的问题 ...

首先你要确认你的uboot参数是否设置OK,还有你这里还可以通过串口终端打印的信息看是否有什么异常。
你这里使用他们的开发板和屏,参数设置OK的话,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认你的uboot参数是否设置OK,还有你这里还可以通过串口终端打印的信息看是否有什么异常。
你这 ...

版主你好,uboot参数是明远智睿FAE给我的,然后串口打印信息一切正常,并没有报错什么的,但是现在就是无**常显示,很奇怪啊,  lvds线会有影响吗,我是用fpc转正常线的转接板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uboot参数是明远智睿FAE给我的,然后串口打印信息一切正常,并没有报错什么的,但是现在就是无 ...

线不是他们提供给你的吗?

网友B:
你试一下 ldb=spl0改成这个看好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下 ldb=spl0改成这个看好使不?

不行啊  , 还是那样  。。线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不是他们提供给你的吗?

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屏幕,lvds线是我自己做的, 线的接法是不能有问题的,我对了好几遍

楼主:
{
         "LDB-1080P60", 60, 1920, 1080, 13351,
         40, 40,
         30, 20,
         10, 10,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这个是我屏幕参数的配置,屏幕手册在附件,屏幕参数截图

G173HW01 V0.pdf

这是我们屏幕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 还是那样  。。线会有影响吗

这样,你看一下论坛中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808994-1-1.html
希望对你有一些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看一下论坛中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808994-1-1.html
希望对你有一些启发 ...

就是按照你这个帖子搞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看一下论坛中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808994-1-1.html
希望对你有一些启发 ...

版主,我把屏幕datasheet传上去了,帮忙看看我的参数配置有没有问题,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照你这个帖子搞的,

哈哈,这样啊。明天帮你瞅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样啊。明天帮你瞅瞅哈

好的 , 谢谢

网友C:
是不是uboot没有正常工作呢

网友D:
Please get the attached “dual_1080p_display_demo.pdf” about i.MX6 android dual display hardware demo, it also include dual-channel LVDS cable connection.
For related software solution about Android4.2 dual display, you can refer to “How to Enable Second Display Showing Different Things on JB4.2.2 SabreSD”: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354
The attached Files are a layout xml file, a patch and a recorded video.
The layout file should be put into android/frameworks/base/packages/SystemUI/res/layout/ folder.
The patch should be applied to frameworks/base.git.
The recorded video shows the dual display demo as a reference.
You can get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Android4.2 secondary display from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developer.android.com/about/versions/android-4.2.html
and you can get information about related “Class Present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developer.android.com/ref ... p/Presentation.html

Some addition, please set proper Uboot environment as following:
U-Boot > setenv bootcmd booti mmc3
U-Boot >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malloc=400M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bpp=32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bpp=32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U-Boot > saveenv

网友D:
参考液晶手册

网友E: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想参考一下您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ease get the attached “dual_1080p_display_demo.pdf” about i.MX6 android dual display hardware de ...

你好,我用的是android4.4.2版本,不是4.2,我想要实现的是双lvds合成显示,而不是需要两个屏幕复制显示,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想参考一下您的设计

还没有解决,正在找问题,我们是买的明远智睿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认你的uboot参数是否设置OK,还有你这里还可以通过串口终端打印的信息看是否有什么异常。
你这 ...

版主,今天能麻烦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到底哪里出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认你的uboot参数是否设置OK,还有你这里还可以通过串口终端打印的信息看是否有什么异常。
你这 ...

版主,什么时候有时间,帮我看下哈

网友F:
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啊

网友G:
你的LVDS使用的使用那个接口。LVDS0还是LVDS1.对应再uboot中有相应的参数设置,LVDS_NUM这个参数就是。核心中也要做相应应的判断吧。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屏幕参数都乘以二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屏幕参数都乘以二就好了

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很抱歉没有帮上忙,任务太多了,没来得及帮你看。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讨论哈,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很抱歉没有帮上忙,任务太多了,没来得及帮你看。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讨论哈 ...

好的 ,结贴给分那没整明白,以后问题多得是,还得版主多多帮助,: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屏幕参数都乘以二就好了

能详细说下么,为什么屏幕参数乘以2就行了,没整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说下么,为什么屏幕参数乘以2就行了,没整明白啊......

这个我也没弄明白,我是该实验的方法都试验了,最好没招了,就把上下配置参数都乘以2就好了

网友H(2016-03-23):
配置参数可以发出来看一下不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没弄明白,我是该实验的方法都试验了,最好没招了,就把上下配置参数都乘以2就好了 ...

配置参数可以发出来看一下不

网友I:
这么打的屏幕,看黄片也行了

网友J(2016-11-13):
引用 网友H:
配置参数可以发出来看一下不

你有遇到这个问题嘛?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参数怎么配置都不行。

网友K(2017-05-29):
我也是被这个双8位卡了几天了 ,按手册时序都没错 ,试试楼主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