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Q IPU1_DI0_PINXX IPU1_DI1_PINXX

楼主(2015-09-21):
1,I.MX6Q的管脚   IPU1_DI0_PINXX  IPU1_DI1_PINXX  等管脚与IPU_DISP_DATA管脚是什么关系  如果没关系那他的功能是什么?
2,IPU_SISG等管脚的功能
3,IPU的  图像输入 与输出 是不是可以同时工作
4,2个IPU是不是可以同时工作
5,如果我的摄像头输出是8位数据   那对应的CSI的数据线是那8位  16位呢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以上的几个问题:
1,2建议你看芯片的参考手册。3,图像输入与输出是可以同时的。
4i.mx6q有两个IPU,他们是独立的可以同时工作。
5,具体的你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B:
IPU1_DI0_PINXX  IPU1_DI1_PINXX
看看宏定义就都明白了......把某个pin配置成某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