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AZ1284 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5-09-21):
版主及各位大神:
1、freescale KEAZ1284 MCU WDOG 喂狗时间是怎么计算的呢,还有看门口溢出时间是怎么计算的呢?
库文件的:
sWDOGConfig.sBits.bClkSrc       = WDOG_CLK_INTERNAL_1KHZ;
sWDOGConfig.u16TimeOut          = 1000;  /*< 1s */
那么溢出时间是怎么计算的呢?
2、我调试中发现喂狗时间大约为 163 左右,那么这是怎样计算的呢?

不胜感激啊!!

网友A:
不太懂,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B:
看你的配置,时钟源选择为1Khz,然后溢出计数为1000,那么看门狗溢出时间就是1s钟。
至于喂狗时间163,无所谓,只要在溢出之前喂狗,就保证看门狗不溢出。

网友B:
另外,你可以仔细看下KEA参考手册中的看门狗章节,讲的非常详细。

楼主:
OK,谢谢版主及时回馈,昨晚搞明白了不过还是要谢谢版主的悉心!
不过还是要追问:喂狗时间,freescale KEAZ128这个MCU难道没有明确的计算方法吗?
一般有遵循某个原则吧,在那个时间段喂狗,而不是说我在这个时间溢出范围内随时喂狗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谢谢版主及时回馈,昨晚搞明白了不过还是要谢谢版主的悉心!
不过还是要追问:喂狗时间,freescale KEA ...

你要知道看门狗是干什么用的,看门狗就是为了防止系统运行不正常的时候,导致程序死在某个地方,出不来,这样就会复位,那么喂狗是为了在正常情况下,不影响程序工作,看门狗不复位。
所以,喂狗要在看门狗溢出时间之内,另外,喂狗程序不要放在中断中,最好放在主循环中做。

网友C:
看门狗还是非常重要的,防止程序跑飞

网友D:
我也明白了喂狗的流程了,谢谢分享

网友E:
这个时间也是够精确的

网友B: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F:
时钟源选择为1Khz,然后溢出计数为1000,那么看门狗溢出时间就是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