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抬高2.5v的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21):
精密近似如LZ说的。

楼主:
VIN被二分之一分压,所以后面二倍放大

网友B:
楼主是在回答这个贴子的问题 吧。https://bbs.21ic.com/icview-1107132-1-1.html

网友C:
可看作同相加法器:两个VIN输入,分别连两个20K电阻,一个VCC输入,和一个GND输入,输出为:Vout = (VIN + VIN + VCC +0)/4x (1+10/10) = (2VIN+VCC)/2 = VIN + VCC/2, 暂时未发现陷阱...

网友D:
输入抬高Vcc1/4,而输出为Vcc1/2
(通常说输入抬高,不说输出的)

5楼又说,“VIN被二分之一分压”
陷阱+疑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输入抬高Vcc1/4,而输出为Vcc1/2
(通常说输入抬高,不说输出的)

LZ的说法是准确的,根据加和定律,输出被抬高了0.5VCC(其实是0.500001VCC)。当然VIN=0时。外部无激的情况下,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

楼主:
楼主是在回答这个贴子的问题 吧。https://bbs.21ic.com/icview-1107132-1-1.html

是在回答这个帖子的时候,发觉这个问题大多数ADC采样的需要,就单列了一个题目
同相加法器的缺点就是对信号有衰减(分压),因为输出需要抬高0.5vcc,VCC被2个20K的电阻分压获得2.5v,其戴维南等效刚好是2.5v+10k,也就是信号被衰减了一半的原因。后面再2倍放大,信号幅度不变。

网友E:
我怎么看到的是抬高了4/3的VCC?

网友F:
设输入信号电压为Vs,如果LM358为双电源(Vp、Vn)供电,假定Vp=-Vn,并且,|Vs|max < Vp,则:LM358输出 Vo = Vcc/2 + Vs.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看作同相加法器:两个VIN输入,分别连两个20K电阻,一个VCC输入,和一个GND输入,输出为:Vout = (VIN +  ...

如果交流源是电流源呢?前面就是20//(10//2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看到的是抬高了4/3的VCC?

你说哪儿抬高了?
标题“信号抬高2.5v的电路”
正文头一句“运放输出被抬高了VCC/2”
5楼“VIN被二分之一分压”

我不敢肯定到底是指哪儿,故此称“陷阱”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交流源是电流源呢?前面就是20//(10//20)了

输入是电流源的话,我算出来时这样:Vout=Vcc/2+10000i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哪儿抬高了?
标题“信号抬高2.5v的电路”
正文头一句“运放输出被抬高了VCC/2”

输出相对于输入压

网友H:
用加法器还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I:
原理不错,可实际中很少这么用的,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比如直流电平对交流信号的影响(有人说没影响啊)电流的流向就真的是原理上那么流的吗?在哪个时刻不是了呢?哎,生活要是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楼主:
一般加法都用反相加法器,同相加法器用的少,其原因就是同相加法器计算困难些,还有就是同相加法器会衰减信号。但是,同相加法器设计是可以的。优点是可以使用单电源放大器,电路也不算复杂。

把输出的交流信号叠加0.5vcc的电路很多,常用的有电容隔直法,缺点是电容会对信号有衰减,不适合宽带。
反相加法器法,需要负电源。

网友D:
单电源同相放大电路自古就是左图电路。
做为“加法器”,它没有普遍意义,鲜有应用价值。

楼主:
加法器电平位移电路图,和电容隔值电平位移电路图,从带宽和测量的准确性角度来讲,前者更好些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入抬高Vcc1/4,而输出为Vcc1/2
(通常说输入抬高,不说输出的)

输出不是太高了4/3VCC?

楼主:
输入0v,输出2.5v输入1v,输出3.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0v,输出2.5v输入1v,输出3.5v

LZ的电位提升电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实际电路中,输入必须是低内阻的电压源,这意味前级必须加一级驱动,在成本上会提高,如果用电容隔直,就不存在这样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法器电平位移电路图,和电容隔值电平位移电路图,从带宽和测量的准确性角度来讲,前者更好些吧
...

要看什么埸合吧,如果前级信号源是理想的电压源前一个电路为好。非近似于电压源以后者实用。针对交流信号而言。

楼主:
所有加法器电平位移电路都有源阻抗问题,除非加跟随器隔离
楼上说的对,要看应用场合,没有说一定要用这个电路,电容隔值的很方便的,但是受带宽限制,精密测量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所有加法器电平位移电路都有源阻抗问题,除非加跟随器隔离
楼上说的对,要看应用场合,没有说一定要用这个 ...

除了楼上所讲以外,电容隔直的限制,信号中轴只能与0轴重叠。

网友D:
加了交流耦合电容以后,就更不以“加法器”考虑了,因为它就用RC藕合理论进行设计了。
同相放大电路就不要纠缠强加“加法”了。

楼主:
电容隔直的限制,信号中轴只能与0轴重叠

如果是连续信号,电容就用在不同电位的信号上,并不一定要平均值在0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