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下载100多KB的程序要几分钟

楼主(2015-09-21):
STM32F103 系列芯片每次下载100多KB的程序要几分钟,每次擦除程序和写入程序都要花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正常吗,请问怎样提速。

网友A:
绝对不正常

网友B:
我下载十几个M的也就两分钟。

网友C:
很不正常啊,是下载器的原因吗
还有你的电脑是不是有防火墙

网友D:
一个多小时,你多长时间

网友E:
,,,,这个我不到一分钟就好了啊!

网友F:
这个也不好说吧,有时候快有时候也很慢。。。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呢,该怎么办

网友G:
在别的电脑上有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