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电源现在加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5-09-21):
您好,现在非隔离开关电源,加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变成隔离电源吗?谢谢 过安规就OK了吗?

网友A:
加隔离变压器之后是隔离电源,但是否能过安规可不一定。

网友B:
隔离有二种:一种是指内部电路与外部市电之间,另一种是高电压交流电与低压直流之间。

网友C:
安规产品的型式认可,从整机结构,零部件结构都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