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图中R20与C16串联的作用

楼主:
如图所示,电源适配器的输入端使用了2欧电阻(R20)与2.2uF电容(C16)串联后再接地的电路,
请问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加个小电阻?

网友A(2015-09-21):
稳定用,防自激。给适配器提供极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插入的沖擊電流有關。

仅用2.2uF电容也可以过滤插入的冲击电流吧?
这个小电阻的作用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用,防自激。给适配器提供极零点。

RC滞后补偿?

网友C:
尖峰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