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什么样的AD转换器比较合适?

楼主(2015-09-21):
(无正文)

网友A:
选择很多啊

楼主:
选用MSP430F149单片机来对数据进行处理是否可以?

网友B:
速度会不会有点慢啊

楼主:
我也有点担心啊

网友C:
速度有点慢吧,楼主要采什么信号

网友D:
只要精度够就可以的啊

网友E:
一般都是直接采用单片机自带的AD就可以了。

网友F:
430现在大多都带有12位的AD,看够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