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中AD数据采集的讨论

楼主(2015-09-21):
    在这里,把我最近几天遇到的问题跟大家分享并讨论下的吧。。是关于连续的电压信号的采集与处理的,同时需要得到其频率值的。。。
    在利用单片机的ad模块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涉及到一个采样时间间隔的问题的考虑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根据多数单片机的资料显示,ad模块进行数据的采集与转换的总时间为14个周期的,若单片机的ad采集模块的时钟源频率为14MHz,则其完成一个数据采集的周期所需要的时间为1us,故此数据的ad采样时间间隔必须是大于1us的。。这个毋庸置疑。

楼主:
     若需要1s采样1K的数据量,则采样时间间隔的为1ms,是满足上述需要的,,这个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下边在完成1k的数据采集任务后,需要对这些离散的数据进行分析的,要找出主频率值的,在这里就建议用FFT变换的。根据FFT变换的需要,我若仅仅采集1000字节的数据的,这里涉及到一个频率处理的分辨率的问题的,是需要多注意的,下边把我在网上找到的关于利用fft变换算法求解主频率值的分享给大家了。。

楼主:
这个是关于fft算法及应用的实例说明的,比较好理解的http://www.ilovematlab.cn/thread-119939-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需要1s采样1K的数据量,则采样时间间隔的为1ms,是满足上述需要的,,这个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下边 ...

楼上说的很详细的,这个关于数据采集的时间间隔问题很重要的。

网友B:
大神们,我想对电流进行采样,电流还比较大,该怎么做

网友C:
针对电流进行采集的话,就利用精密电阻转换成电压的

网友C:
楼主针对ad采集这一块看来研究的比较透彻

网友D:
计算过程中的溢出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关于fft算法及应用的实例说明的,比较好理解的http://www.ilovematlab.cn/thread-119939-1-1.html ...

这个fft算法的用法我参考的,,很实用,处理频率的比较好。

网友F:
这个采样时间间隔的控制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