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 PIN是不是也要接高或者接地么?

楼主(2015-09-21):
在用JTAG  download MSP430F2132 的程序的时候,显示错误Fatal error:Could not find device(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可是TDO, TDI, TMS, TCK我都有连上啊,看了下SPEC,说有TEST/SBWTCK: Selects test mode for JTAG pins on Port1. The device protection fuse is connected to test.
请问这个TEST PIN是不是也要接高或者接地么?

网友A:
用错了吧

楼主:
而P1.4/SMCLK/TCK的描述是: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SMCLK signal output
                                                  Test Clock input for device programming and test
感觉P1.4/SMCLK/TCK这PIN又不像是JTAG 的TCK了!

网友B:
TCK是JTAG用的 TEST是在SBW模式和BSL模式下使用的。

网友C:
有没有TI的FET430-UIF?可以换一个仿真器试试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经咨询开发板卖家解决了,我用的是usb -FET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IAR的版本太低,不能自动识别f2132的JTAG是4线还是2线造成的

网友D:
升级高版本,升级后可以自动识别

网友E:
手动设置也行

网友E:
IAR-project-options-general options选MSP430F2132   然后debugger 选FETdebugger; 在FET debugger 下面的Debugger protocol下的override default打勾,选取4-wire JTAG确定后就行了.

网友C:
嗯,经试验证实并口仿真器由于Debugger protocol为灰色不可选,不能使用.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F:
我用的是usb -FET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IAR的版本太低,不能自动识别f2132的JTAG

这个是版本越高越好用吗,现在最高是几版本了

网友G:
IAR-project-options-general options选MSP430F2132   然后debugger 选FETdebugger; 在FET debugger 下面的Debugger protocol下的override default打勾,选取4-wire JTAG确定后就行了.

楼主这种方法可行吗,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