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SDRAM校验不通过

楼主(2015-09-21):
用LM3S9b96,SDRAM为什么初始化不成功

楼主:
unsigned char InitCfgSDRAM(void)
{
        unsigned char bRetcode = false;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H);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J);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PI0);

        GPIOPinConfigure(GPIO_PH3_EPI0S0);//PH3/EPI00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H2_EPI0S1);//PH2/EPI01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C4_EPI0S2);//PC4/EPI02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C5_EPI0S3);//PC5/EPI03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C6_EPI0S4);//PC6/EPI04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C7_EPI0S5);//PC7/EPI05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H0_EPI0S6);//PH0/EPI06
        GPIOPinConfigure(GPIO_PH1_EPI0S7);//PH1/EPI07
        GPIOPinConfigure(GPIO_PE0_EPI0S8);        //PE0/EPI08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E1_EPI0S9);        //PE1/EPI09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H4_EPI0S10);//PH4/EPI10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H5_EPI0S11);//PH5/EPI11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F4_EPI0S12);//PF4/EPI12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G0_EPI0S13);//PG0/EPI13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G1_EPI0S14);//PG1/EPI14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F5_EPI0S15);//PF5/EPI15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G7_EPI0S31);//PG7/EPI31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J0_EPI0S16);//PJ0/EPI16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J1_EPI0S17);//PJ1/EPI17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J2_EPI0S18);//PJ2/EPI18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J3_EPI0S19);//PJ3/EPI19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J4_EPI0S28);//PJ4/EPI28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J5_EPI0S29);//PJ5/EPI29 (1)
        GPIOPinConfigure(GPIO_PJ6_EPI0S30);//PJ6/EPI30 (1)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 GPIO_PIN_6 | GPIO_PIN_5 | GPIO_PIN_4);
        GPIOPinTypeEPI(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PinTypeEPI(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5 | GPIO_PIN_4);
        GPIOPinTypeEPI(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0 |GPIO_PIN_1| GPIO_PIN_7);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PinTypeEPI(GPIO_PORTJ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

        bRetcode = SDRAMInit(1, (EPI_SDRAM_CORE_FREQ_0_15 | EPI_SDRAM_FULL_POWER | EPI_SDRAM_SIZE_64MBIT),1024);
        return(bRetcode);

}

仿真了下,发现这里面SDRAMInit(),读写SDRAM校验不通过,郁闷好久。。。

网友A:
InitCfgSDRAM只是引脚的配置,关键的配置全在SDRAMInit里。

网友B:
你最好上硬件实测一下,不排除有的东西不能仿真。

楼主:
谢谢指点,可是SDRAMInit()是TI的开发板自带的程序,我的板子SDRAM连线和参考版是一致的啊,难道也需要改吗?

网友C:
SDRAM芯片使用的是同一个型号吗?如果是的话,不用改。

楼主:
嗯,我知道啦

网友:
关键的配置在SDRAMInit里

网友D:
发现这里面SDRAMInit(),读写SDRAM校验不通过

是程序死在这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