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3020无法稳压,输出有震荡

楼主(2015-09-21):
我在使用TPS63020芯片做设计,我设计的是输入范围在3V到5.3V输入,输出5.5V,在实际使用中有两个问题:1、实际输入电压不能高于4.7v,高于4.7V,芯片会自动断电,没有输出;2、在4.7V以下的输入,芯片刚开始可以正常稳压,但是过了1s-2s的时间,输出电压发生波动。

楼主:
发帖后才发现标题被打星号了。。我改过来了。
假货应该不是,在使用的时候,芯片发热非常厉害,PG脚电压在不断下降,导致输出有不稳定,但是问什么在空载的情况下,芯片发热还这么厉害,我还是没有弄明白。。

网友A:
电路图show出来

网友B:
环路没有搞好,

楼主:
这个是我的电路图:

一下是我用示波器获取的波形:
用安捷伦的数字电源,输入设置为4.5V,然后听另外一个前辈说输出分压电阻要整体值设小点,所以,我就将输出分压电阻R21和R25分别设置为500K和60K。
1、整个过程波形变化图:

2、10个周期的波形变化,三个图是随着时间推进,波形的变化。

3、2个周期的波形变换,三个图示随着时间推进,波形的变化。

上面就是我的电路的情况,还请指点指点

网友A:
波形都测的是什么地方的波形,在什么条件下测试的?

楼主(2017-09-18):
最后原因是散热焊盘与芯片底线没有连接在一起。。。

网友C(2019-11-06):
楼主,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遇到的问题跟你的差不多,请问您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