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时却总是boot失败

楼主(2015-09-21):
我打算把程序的一部分放入CE0口的SDRAM中运行,就用了#pragma CODE_SECTION(counting,".xxxsect")
然后在.cmd文件中将.xxxsect段放入SDRAM中,编译链接运行正确,但烧写时却总是boot失败

楼主:
MEMORY
{ BOOTRAM: o = 00000000h l= 00000400h
IRAM: o = 00000400h l = 0000FA00h
SDRAM: o = 80000000h l = 00010000h
FLASH_BOOT: o = 0x90000000 l = 00000400h
FLASH_REST: o = 0x90000400 l = 0001fc00h
}

SECTIONS
{ .boot_load : load =0x90000000, run = BOOTRAM

/* Initialized User Code Section */
.text : load = FLASH_REST, run = IRAM
LOAD_START(_text_ld_start),
RUN_START(_text_rn_start),
SIZE(_text_size)

.xxxsect : load = FLASH_REST, run = SDRAM
LOAD_START(_xxxsect_ld_start),
RUN_START(_xxxsect_rn_start),
SIZE(_xxxsect_size)

.cinit > FLASH_REST

.const > IRAM
.stack > IRAM
.bss > IRAM
.data > IRAM
.far > IRAM
.switch > IRAM
.sysmem > IRAM
.cio > IRAM
}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想把程序放在外部SDRAM不知道怎么做啊!

楼主:
没有啊,刚发出来

网友B:
程序放在外部SDRAM,运行时候还得调到片内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