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KL16 UART串口唤醒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5-09-21):
大家好我又来了:L
前面SPI的问题经过版主大人悉心解释总算是解决了,现在又有新问题了~
我现在用的KL16的片子,想做低功耗,要求有以下几点。
1、MCU低功耗模式下电流小于20uA
2、使用串口进行唤醒
3、唤醒用的串口数据不能丢失,包括第一个字节。

现在参考的是Kinetis KL25 UART例程2讲解这个例程,例程采用的VLPS模式,通过预先设置的地址字符匹配来唤醒单片机,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地址匹配的方式似乎不太适应我的使用环境,因为我做的一个DTU设备,用户不用的时候我就低功耗,
当串口来数据了以后就唤醒接收数据,要求不能丢数据,问题是我不能要求用户去做这个地址匹配,因为用户发过来的数据格式和长度我无法提前知道呢。
对于这样的应用,不知道版主大人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A:
那为啥不直接用KL25呢?

网友B:
用过msp430单片机,低功耗下波特率不能设太高

网友C:
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的能力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啥不直接用KL25呢?

前人挖坑后人填~

网友D:
楼主你现在是什么低功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现在是什么低功耗模式?

正在调,打算用VLP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在调,打算用VLPS

用的是串口几?UART0还是UART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串口几?UART0还是UART1,2?

用UART0,请问例程里面的地址字符匹配唤醒可以取消吗(现在是发送81或者AA来唤醒)。
因为我不想丢掉第一个数据,可以任意数据唤醒吗?实际应用的时候会有很多数据过来,我想都正确的接收。
刚刚测试了VLPS模式下开启UART0  电流70uA~~有点偏高

网友E:
这个串口唤醒的功能在KL16是和msp上有没有区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UART0,请问例程里面的地址字符匹配唤醒可以取消吗(现在是发送81或者AA来唤醒)。
因为我不想丢掉第一 ...

UART的功耗就将近70uA,这个在datasheet上面也有。
你可以直接把地址匹配给去掉,这样收到数据的时候,就能唤醒了。
把下面代码屏蔽
  UART0_MA1 = 0x81;
  UART0_MA2 = 0xAA;
UART0_C4 |= UART0_C4_MAEN1_MASK|UART0_C4_MAEN2_MASK;
UART0在VLPS下面是能正常工作的,所以是可以接受你的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UART的功耗就将近70uA,这个在datasheet上面也有。
你可以直接把地址匹配给去掉,这样收到数据的时候,就 ...

按照您说的可以正常玩儿了,但是这种在VLPS模式下保持串口工作的模式,现在实测有40uA的电流消耗。
请问大神还有其他的方法介绍吗,我希望能做到20uA以下,不知道用边沿触发行不行,会不会丢第一个数据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您说的可以正常玩儿了,但是这种在VLPS模式下保持串口工作的模式,现在实测有40uA的电流消耗。
请问 ...

UART的功耗很难低下去了,这个是模块工作的功耗呢。
要不,你不用串口,用IO唤醒?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会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UART的功耗很难低下去了,这个是模块工作的功耗呢。
要不,你不用串口,用IO唤醒?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会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E%E5%8A%9F%E8%80%97

您说的是这位哥们使用的第二种方案吗,

网友D:
是的,就是关掉UART0,只保留低功耗idel唤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