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不准就把周围的一些小电阻了保险了吹坏

楼主(2015-09-21):
主板的IO芯片对于我们新手来说都很难把握住如何利用风枪烤焊吸焊。弄不准就把周围的一些小电阻了保险了吹坏,吸焊的技巧也希望提供给我们新手参考。

网友A:
有吸锡带,吸锡枪

剩下的就是练习了

网友B:
多焊,掌握好温度,风速,铬铁头的良好,加上多练习就好了,我刚开始焊IO,锡老是脱不干净,当时都快崩溃了

网友C:
这是实践活,需要多焊,多总结经验

楼主:
嗯,好的,我看看

网友D:
这个需要掌握好温度的

网友E:
这个在吹的时候尽量拿低些,让热风都集中在主芯片上,这样周围的电阻电容的就不容易被吹掉的。

网友E:
还有啊,这个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还是在画PCB板的时候注意布局的。

网友F:
这个主要是经验活的,,多练习的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只能是多练习了,选择合适大小的枪头,热风枪低点,尽量让热风只吹到芯片

网友H:
这个就是多加练习的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