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生成的驱动无法加载!提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硬件信息

楼主(2015-09-21):
用DS生成的驱动无法加载!提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硬件信息

网友A:
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由于是第一次用DS生成驱动,所以很多不懂。当我加载我的DS生成的驱动时,系统提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硬件信息,然后我手动查看生成的INF文件,发现里面没有PID和VID的描述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自己的PID和VID弄错了一位

网友A:
这么快,恭喜啊

楼主:
现在问题又来了,我虽然加载了我的驱动程序,但是电脑上识别到我的设备是未知的,并不是USB设备!

网友B:
估计有什么异常操作了啊

楼主:
我写驱动的时候设置成了USB总线的

网友C:
要手工把inf文件,sys文件拷到系统目录下的inf和drivers目录下,然后插入usb设备才能加载

楼主:
哦,知道了,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