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端点的数据PC读不到

楼主(2015-09-21):
使用单片机读取读取USB(cy7c68013)FIFO数据正常,SLAVE FIFO模式。
AUTOOUT  AUTOIN 。
目前IN端点的数据PC读不到,并且标志位FLAGB(满标志)也没有变化。
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对于IN的传输,单片机写数据到cy7c68013的IN buffer,再由IN buffer传输到USB主机端。

网友B:
一般数据路径是 单片机 --> cy7c68013的IN buffer --> cy7c68013的USB接口 --> 电脑的主机端

网友C:
如果FLAGB是cy7c68013的IN buffer的满标志位, 主要主机USB端不断读取数据,FLAGB就有可能不会变化。

网友D:
对,先确认一下单片机 --> cy7c68013的IN buffer,是否有数据发送到cy7c68013, 在确认USB 通信是否有问题。

楼主:
嗯,我确认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