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ypress usb console工具下载出现问题

楼主(2015-09-21):
eeprom not enabled
用cypress 68013a自己做了个板子,然后用cypress usb console工具下载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解答。

网友A:
eeprom not enabled的问题,应该是你的板子EEPROM硬件没有连接好,查查硬件。

网友B:
对,同时看看I2C的SDA,SCL是否有上拉电阻!

网友C:
可能是按钮按错了,C0、C2下载时按钮不一样。相应地,EEPROM的地址线接法也不同。

楼主:
嗯,我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