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的TrueTouch系列,提供给主机是什么接口啊。

楼主(2015-09-21):
CY的TrueTouch系列,提供给主机是什么接口啊。

网友A:
CY8CTMA120的也有SPI么 我看的只有I2C和USB呀

网友B:
因为楼主问的是整个系列,所以是那样的回答。

网友C:
嗯,具体到每个型号,会有所区别

网友D:
触摸屏通讯接口:USB/RS232/PS2可供选择
计算机通讯接口:Pin Header

楼主:
嗯,我再看看,多谢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