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 通过以太网实现在应用中编程(IAP)

楼主(2015-09-21):
TFTP 概述
简单文件传输协议(TFTP)是工作在UDP 上的一种简单的文件传输协议。
文件传输是从TFTP 客户端发起的, TFTP 客户端向TFTP 服务器发送读或写请求。
当服务器确认请求后,文件数据传输开始。数据按固定大小的数据块发送(如512 字节的数
据块)。
必须在每个传输的数据块被接收端响应后,才能发送下一个数据块。这种回应机制通过随每
个数据块同时发送的数据块编号来实现。
数据块小于固定块大小表示文件传输结束。
在STM32F107 上使用TFTP 实现IAP
该IAP 实现包括一个基本的LwIP TCP/IP 栈上的TFTP 服务器。该服务器响应从远程TFTP
客户端(PC)接收的WRITE 请求。TFTP READ 请求被忽略。
服务器将接收到的数据块写入MCU Flash (在用户Flash 区域),而不是将接收的文件写入
文件系统。

网友A:
可以通过TFTP 对IAP 进行测试。

网友B:
如果通过WIFI下载那不是更酷。

网友C:
TFTP传输文件到SD/TF卡内,然后对整个文件进行校验,文件完整后才开始IAP更新程序,感觉这样做更好。

网友D:
简单文件传输协议(TFTP)是工作在UDP 上的一种简单的文件传输协议。
UDP也是广播吧,没有握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文件传输协议(TFTP)是工作在UDP 上的一种简单的文件传输协议。
UDP也是广播吧,没有握手吧 ...

UDP没有握手吗?只要是建立通信都会有握手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TFTP 对IAP 进行测试。

恩恩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通过WIFI下载那不是更酷。

这个也是啊,那要看需求了,哈哈:lol

网友B:
要结合实际,不是越高级就越好。

网友E:
数据块小于固定块大小表示文件传输结束。

网友F:
TFTP是工作在UDP 上的一种简单的文件传输协议

网友G:
必须在每个传输的数据块被接收端响应后,才能发送下一个数据块

网友H:
这个就可以通过以太网在线刷新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