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 仅使用编码器,无霍尔,能实现换相控制么?

楼主(2015-09-22):
答案是肯定的

来自iphone 5s

网友A:
楼上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B:
编码器精度比霍尔精度高多了,原理是一样的,分辨率更高而已。交流伺服都是这么来的

网友C:
如果你用过交流伺服电机,你就知道,那家伙一直会抖动的,呵呵,抖动的目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个问题的解释

网友D(2016-07-27):
正在琢磨这个

网友:
启动前应该会动动几下,就是用来确定相位关系的。

网友E:
可以的!!!!你可以通过编码器获得的角度实现换相,

网友F:
伺服控制一般都是FOC控制,不是方波换相控制哦

网友G(2016-12-02):
引用 网友F:
伺服控制一般都是FOC控制,不是方波换相控制哦

谁跟你说的?你说下为什么,不要人云亦云

网友F(2017-01-12):
引用 网友G:
谁跟你说的?你说下为什么,不要人云亦云

方波换相,你做个位置环试试

网友H:
FOC 的含义先搞清楚吧? 我怎么没看见哪家交流伺服不带位置环编码器的...

网友I:
感觉这个BLDC上编码器是个什么意思呢
本身编码器就算是很精确的了。可BLDC能做精确控制么?
感觉BLDC用霍尔传感器都很奢侈了吧。看航模四轴飞行器,全是无霍尔的

网友J(2017-02-17):
这里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编码器得通过磁铁来测试相应的角位置信息,然后进行霍尔编码,在程序里执行换相操作,但是磁铁与电机转轴的安装位置是无法确定的,这样会造成测试的电角度并非电机需要换相的真实角度,这样会造成误差,导致电机换相不准 ,电机振动,请大神指教这一观点

网友K(2017-04-03):
引用 网友I:
感觉这个BLDC上编码器是个什么意思呢
本身编码器就算是很精确的了。可BLDC能做精确控制么?
感觉BLDC用霍尔 ...

小庙里的和尚,照你这么说有刷直流电机直接裸跑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里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编码器得通过磁铁来测试相应的角位置信息,然后进行霍尔编码,在程序里执行换相操 ...

举个栗子,上电后先给电机的AB相上电。只要驱动电流大小合适按道理电机的转子会转到跟AB相产生的磁场一致的位置上。这时候编码器的位置不就跟电机的换相对应起来了吗

网友L(2017-06-21):
我前段时间就是做了一个带编码器换向的控制器,500W电机,用的是360线编码器,启动都没有问题,而且转动平稳,正转反转都能控制,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偶尔出现堵转,估计是正反转换向时相序计算问题,上110电压测试没有发现这个问题,220电压测试概率很高,不清楚是干扰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底板是没有完全隔离的,因为功率管驱动级前级没有采用隔离处理,处理器电源使用板载开关电源电路提供的,哪位朋友也做过类似的驱动器可以探讨一下,我就差一步就成功了

网友M(2020-09-07):
引用 网友L:
我前段时间就是做了一个带编码器换向的控制器,500W电机,用的是360线编码器,启动都没有问题,而且转动平 ...

您好,目前我用的4096线的选编编码器,但是电机运行很不平稳,不知道是否方便交流一下,邮箱地址:pascal1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