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的A,B,C三点输出的波形时序是什么

楼主(2015-09-21):
这是看到的一个用3个CD40106的方波产生电路,其中A,B,C三路输出的时序是什么样,能获得三相电类似的时序吗

楼主:
给个仿真的波形图好吗,我仿真不出来

网友A:
我觉得它们的翻转是随机的,哪个竞争抢先就首个翻转,然后挨个按照顺序翻转。

楼主:
开始随机,以后就不随机了

楼主:
这个40106的我仿真不出来

楼主:
无论我怎么仿真,A,B,C三个波形都是同步的。因为CD40106的迟滞门限不清楚,换用555做迟滞比较器,效果也一样是同步的。
555的2,6脚输入,3脚输出,是一个下限电压VCC/3,上限电压2VCC/3的反相滞回比较器
仿真电路:

楼主:
谢谢@king5555
我试了,好像真的可以做出三相电的相位效果。

网友B:
输入门限:下阈值1/3VCC,上阈值 2/3VCC 吧? 我记得好象是。

不过具体值和电压有关。。

这东西如果用计数器来做准确些。。

楼主:
所以AB相差120度。

=5大师的这番结论如果在仿真的结果出来之前告诉我,就高明多了
好像5大师在前面有电容为0 。。。,还给出了传递函数,
所以3个RC滤波的每一个都滞后了60度。

用=5大师的传递函数能推导出这个结果吗?
还有电容为0的环形振荡器的输出为什么波形?振荡频率怎么计算呢?
分析数字电路的震荡需要电源无限大。

本人的水平不足以领会=5大师的这个理论,还需继续学习

楼主:
沒想到遇到本例还是得从零件值上动手脚。
感谢@king5555,
你的参数更改一点的方法让我迈过了仿真关,下来有机会我会实验的,在调试三相电相序仪时很需要这样的模拟源

楼主:
应该称@=5大师,那555是模拟还是数字,要不要电源无限大来理解。。。。
我想请@=5大师从理论上讲讲为什么参数要更改一点才能仿真出来吗?

从理论上怎么证明是相位差120度呢,请别太用大理论套,具体点行吗?

应该使用反相器。。。。。。。而不是施密特触发。
怎么理解呢,无论cd40106,还是555,都是施密特呀,还请@=5大师用不是施密特的反相器仿真一个,并在理论上分析

楼主:
数字振荡我的理解是滞后的负反馈:负反馈加延时(滞后),因为负反馈滞后了,负反馈的调节作用晚了产生的振荡
一个开关控制调温,高了断开关,低了通开关,就出现了温度的振荡
@=5说的电源无穷大无法理解,反正我不理解。

网友A:
   太高深的理论我也看不懂,我仅仅在低级的仿真得到乐趣。
借用楼主的电路(这样的电路对我来说很有新鲜感),加两个电阻,可以实现3相的功能,还可以设定首相,我觉得也靠谱,因为依据的理论很“浅”,好理解。

楼主:
“=5大师”的回帖好像还没有什么真实内容
其实大家都知道,有真才实学的从来不自称大师的

网友C:
到底还是把大shi弄出去了

网友A:
去年4月发过一帖类似1楼情况"或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振荡原因"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9428&fromuid=923990

两个或非门组成的RC触发器,QQ’输出端电平不是一高一低,而是宽度等于非门传输延时的同相振荡波形,当时还没有注意到K5所说的仿真一致性的问题,在其中一个输出端加RC电路设定上电后指定的低电平完事。
当时分析如附件。

楼主:
由施密特非门构成的振荡器,1,3,5,7,。。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D:
学习了!挺新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