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定时器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最近在学430单片机定时器模块,遇到一个困惑;就是赋计数初值的时候,我看TI的列子,有的在初值后面减1,有的不减;而且在相同计数模式下,有的减一有的又不减一;这到底什么情况,各位大神能说说怎么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110930-1-1.html

我知道了,谢谢你。我还有一个小疑问,就是我用的是MSP430F149的芯片,发现P1^1到P1^3及P1^5到P1^7还有P2^2到P2^4他们第二功能均是TA0、TA1和TA2;为什么同样的功能要弄成一样,难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你。我还有一个小疑问,就是我用的是MSP430F149的芯片,发现P1^1到P1^3及P1^5到P1^7还有P2 ...

可以进行io映射,把该功能映射到方便布线的io口。
这样方便了布线,更灵活了

网友:
模式不同而已。

网友B:
io映射,方便使用引脚

网友C:
主计数器TACCR0计数满后,跳到0的时刻触发中断;
捕获通道都是从TACCR0-1跳到TACCR0的时候,触发中断,而不是到达TACCR0之后触发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