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求助各位关于连线的问题

楼主(2015-09-22):
在route里连线,线总是默认连接到焊盘中心,请问是哪里没设置对?如何取消

网友A:
线连到焊盘中心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这样有什么问题??

网友C:
那你想连到哪里啊。

网友D:
是因为捕捉造成的

网友E:
可以更改取消扑捉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更改取消扑捉看下

谢谢,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捕捉造成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想连到哪里啊。

比如明明一条直线就可以连在焊盘上(通孔焊盘,焊盘外径大于内径),如果捕获中心,线就要弯一下,感觉很不舒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明明一条直线就可以连在焊盘上(通孔焊盘,焊盘外径大于内径),如果捕获中心,线就要弯一下,感觉很 ...

焊盘是你放上去的还是网络表生成的啊。如果是你放上去的。可以先改网络号,或者在布线的时候直接点击*号键放置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是你放上去的还是网络表生成的啊。如果是你放上去的。可以先改网络号,或者在布线的时候直接点击*号 ...

是网表生成的,您没理解我的意思,比如一个直插的元件(假设他的焊盘是通孔1mm,外径10mm),如果有捕获,那么他总是连接到内径的中心点,而很多时候我为了连出一条直线,所以我想连接在外径的任何部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网表生成的,您没理解我的意思,比如一个直插的元件(假设他的焊盘是通孔1mm,外径10mm),如果有捕获 ...

有点理解了。你是想连线到外径上,反向延长线并不是孔的中心,对吧。

举个例子,你可以顺着外径的切线方向连线。 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