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 单片机 复位电路 的简单问题

楼主:
如图,二极管的作用是 为了在突然掉电又重新上电的情况下,快速泄放电容电荷保证单片机可靠复位,对的吧?
我不明白的是,电容的泄放回路是什么?

网友A(2015-09-22):
负载是5V电源上接的其他电路啊。

网友B:
电容通过二级管释放到5V电源
5V会掉下去的

网友C:
电容的泄放回路是D19,5V,地。

网友D:
突然掉电后 你就可以理解成5v和gnd 通路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5V掉了,通过D19泄放

网友G:
掉电时,5v变成地,电容上的电荷(上正下负),通过二极管到地(图中的5v)

网友H:
5V那么容易就变成“地”了?5V电源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怎么那么容易就变成0电压了?断电后5V与“地”通路,那把设备断电,用表量它通吗?这应怎样充分理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5V那么容易就变成“地”了?5V电源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怎么那么容易就变成0电压了?断电后5V与“地”通路, ...

5V滤波电容不大。而且这个电容应该不是紧靠着复位电路这个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