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第一回】元芳,你怎么看?

楼主(2015-09-22):
狄:元芳,此波形你怎么看?
元芳:大人,这个波形光滑圆润,看上去是挺好的正弦信号!
狄:嗯,如果是正弦信号,则此图甚好……可,这是DM648的核心1.2V电源,我是取的交流耦合,你看到的是电源上的交流成份……
元芳:……@%*!#¥#!~……
狄:元芳,你对这个电路图有什么看法?
元芳:大人,我查看了TPS65251的数据手册和推荐电路。除了按输出电压调整了反馈电阻外,设定频率的电阻也与推荐值有所不同,输出电感和电容也有些微变化,反馈网络形式和参数与推荐电路一致。TI乃西域名厂,难道产品也有如此大BUG……
狄:元芳,你来看!这是我们的电源需求,对照TPS65251的效率曲线,针对我们的需求,可以分别得到500K和1M开关频率下的电源效率。此产品设计使用年限为3年,每天按使用12小时计算,使用500K开关频率终身可节省电能大约((1.44/0.86)+(0.4/0.90)+(1.39/0.93))*2%*12*365*3/1000=0.3kWh。即便前面开关电源效率只有70%,节省市电也不足0.5度。而如果采用1M开关频率,基本可以对半减小电感体积和电容数量,不但节省更多资源,也为我们节省了很多成本,同时能带来更高的集成度和可靠性。
元芳:原来是这样!之前我一直希望不断的提高电源效率,原来一味的追求效率未必真的是对社会有益啊!需要均衡节省的电能和由此投入的资源才行……
狄:……(捋胡子……)
元芳:不过,大人,元芳还是不明白这个1.2V的电源,怎么会有200mV以上的峰峰噪声呢?以往我接触的开关电源纹波都是与开关频率一致的,而且一般只有几十mV。
狄:元芳,今天天色已晚,哥哥辛苦了一天,明天再与你道来……
更新中......

网友A:
趴窗户看,

网友B: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C:
100K的震荡。

谢谢大家!

开关频率500K。

是可以容忍的。

补偿不是十分到位导致的。

如果补偿到位那么这个震荡幅度可以大幅减小。

毕竟对于1.2V电压来说0.2V的震荡还是不小的。

再次感谢大家!

如果开关频率1000K产生100k震荡。

这就不太合适了。

总之你的补偿有问题。

但补偿显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不仅仅就是补偿问题。

谢谢大家!

如果过分追求效率。

通常震荡是增大的。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