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光信号流压转换放大以后,接低通滤波如何减少波纹?

楼主(2015-09-22):
    RT,光信号经过运放流压转换,然后接了一个频率500K赫兹的低通滤波器,信号频率为65KHz,滤波大约8倍频,然后出来如图的波形,现在想把波纹进一步降低,把信号弄得平滑一些,以便后级接入到AD转换里面,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滤波器跟流压转换电路一并附上)。

网友A:
截止频率降低至100k,必要时再加一阶滤波,同时查找那个周期干扰源

网友B:
这么高的频率,以光导模式工作为佳,加一个反偏,加快光敏管的响应速度。

网友C:
搞一个带通吧,你那个低通,500KHZ。太高了。降到1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频率,以光导模式工作为佳,加一个反偏,加快光敏管的响应速度。 ...

光导模式,反偏,这两个术语可否详细解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一个带通吧,你那个低通,500KHZ。太高了。降到100KHZ

由于光信号通过AD转换到FPGA里面以后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复杂信号解调运算,不能够用带通滤波器将其他的频率的波给去掉的,上边给的两幅信号图,水平的一段其实再放大细看是会有方波输出的,用更低频的信号反而会把方波给滤没了,这个结果不是我想要的。我主要是想把信号那些毛刺给滤掉,然后保留光电二极管的原始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导模式,反偏,这两个术语可否详细解析一下,谢谢。

加一个反偏电压,可大大降低结电容,

网友A:
探讨
1. 主题图已属反偏应用
2. 主题无响应速度诉求

网友D:
光敏二极管要加上拉,灵敏度要高的话接大阻值电阻,然后在接二极管隔直出去再处理。。
上图中,如果仅仅要频率信号就加包络线检测电路,就干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探讨
1. 主题图已属反偏应用
2. 主题无响应速度诉求

没有反偏吧,光敏管的电压接近于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敏二极管要加上拉,灵敏度要高的话接大阻值电阻,然后在接二极管隔直出去再处理。。
上图中,如果仅仅要 ...

包络线检测电路是怎样的呢?它会不会破坏原来信号的特性。例如,如果光信号以方波的形式产生,接了这样一个包络线电路以后,方波会不会被滤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反偏吧,光敏管的电压接近于0.

嗯,是我出了点儿历史性偏差。嘿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频率,以光导模式工作为佳,加一个反偏,加快光敏管的响应速度。 ...

不懂加快响应速度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能减少那些自激振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懂加快响应速度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能减少那些自激振荡?

yes

网友E:
是二极管的结电容较大使信号相位延迟而产生自激吗?
C5不能消除自激?
@zyj949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二极管的结电容较大使信号相位延迟而产生自激吗?
C5不能消除自激?
@zyj9490  ...

可以,使必加大C5的值,这样会降低糸统的闭环响应时间。降低带宽。如果单纯是为了测亮度的直流,信号带宽不是重点,尽可以工作在光伏模式下,只要加大反馈电容,使之稳定。如果用之高速调制信号的信号链中,对带宽有很高的要求,那必须工作中光导模式,降低结电容,从而提高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