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Ti的LAUNCHXL-F28027+BOOSTXL-DRV8301控制电机,空载转速上不去

楼主(2015-09-22):
如题,采用Ti的LAUNCHXL-F28027+BOOSTXL-DRV8301控制电机,无传感器,永磁同步空心杯电机,24V,根据Ti提供的使用指导操作,空载运行,发现转速上不去,6000转的空载转速,不到2000就上不去了,请问牛人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急,先谢!

网友A:
驱动问题吗

网友B:
这个是驱动的问题的,驱动力不足的就是电流达不到要求的。

楼主:
驱动应该还好吧,我的电机额定空载电流0.16A, 额定0.26A,应该能够驱动的起来吧

网友(2016-01-26):
PID参数问题,最大电流限制住了